AB PLC500程序有几级密码保护?

楼主(2005-03-15):
AB PLC500程序有几级密码保护?能否提供这方面的帮助?

网友A:
共有两级密码,和计算机密码一样,User和Super两级。

网友B(2005-08-12):
如何获取两极密码,请指教

网友C:
请问aym,如何设置这两级密码呢?

网友D:
在Controler Properties\Password下有Password和Master Password

网友B:
请问aym,如何获取两极密码,请指教

网友B:
请问各位大侠,如何获取两极密码,请指教

网友B:
如何获取两极密码,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E:
我可以获得SLC500程序的密码,有需要找我!PLCLZY@163.COM

网友F(2005-09-15):
在Controler Properties\Password下有Password和Master Password !!

网友G:
在不知道密码的情况下,可以用记事本打开500的文件,其中大多数会显示乱码,但数字会被正确显示,一般密码为数字,找到其中显示的数字就可以了。

网友H:
但是有的时候,他的密码有字符和数字 怎么办呢

网友G:
密码不能是字符

网友I:
如果需要解开****,可以联系,plckey@163.com 包括ab等各种牌子.

网友J:
有程序就好办,可以自己随便变一段程序,设上密码,然后用记事本打开,搜索“UNTITLED” 看看。密码就在那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