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LTA-20网卡问题
走一走,问一问

楼主(2005-03-15):
各位GGJJ,DDMM大家好,小女子目前在做232口和lonworks的通信,刚开始就遇到了一个问题,我的PCLTA网卡程序明明装的好好的,为什么在lonMaker里面找不到那,折腾了一整天重装了几遍lonmaker也没有用,怎么办啊?到底我的问题在哪里啊?我开始是先装了软件在装网卡再装网卡驱动,重装由于网卡都装好了,我就直接重装了软件.大家都是研究lonworks的,希望这个小小的问题大家能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A:
你打开控制面板,找到lonworks plug and play,Device Selected 为LON1,NI Application 为NSIPCLTA, 点击Diagnositics , 进入后,再点击test.apply上述操作,关闭控制面板,再打开lonmaker,就可以找到LON1了。

网友A:
打开控制面板中lonworks plug 'n play.device selected: LON1,AI applicaion:NSIPCLTA. 点击diagnostic,进入后点击test.apply上述操作,重新打开lonmaker,就好了。

走一走,问一问

网友:
谢谢wendyfan和wendymacross的答复,我弄好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