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求教 组态王串口通信配置

楼主(2005-03-16):
各位大哥 小弟为组态王配置串口通信设备时,在“设备配置向导”中有一个“设备地址配置指南”,它默认为0 ,我不知道怎么选择,我可以任意选择一个数字吗?还是要遵照一定的规则?

网友A:
你用什么设备?不同的设备有不同设置方法。

楼主:
假如我用plc不同类型的plc它们的设置方法也不一样吗? 如果是,有专门的参考手册吗?

网友A:
是的,“设备地址配置指南”就是简单参考。

网友B(2006-08-23):
另外这个地址必须与现场设备的地址一致,那样才能够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