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怎样克服步进电机启动、停止时的振动?

楼主(2005-03-16):
各位大虾,本人用五相步进电机和丝杆组成一个单轴定位系统,控制器和驱动器都采用日本的。但调试过程中,发现电机在启动和停止时有比较大的振动,看起来有点像失步。尝试着改变加速度,怎么改变都不行。 本人万分着急。不知各位大虾有何高见?

网友A:
只知道伺服有这种功能,也是比较新的型号才有。

网友B:
在硬件没有故障的前提下,问两个问题。 驱动器有没有细分功能? “尝试改变加速度,怎么改都不行”一共尝试了几次?尝试了什么数值?

网友C:
步进电机与伺服不同,一般不能用S曲线或线性加速,你可以饶过低速段,直接用高速启动,当然不能太高,最好在100转左右启动。试一下,如果对震动要求较高,最好换成伺服电机,因步进电机工作是非连续工作,震动是正常的,只是大小而已。

网友B:
看来,沈阳老宋也不常用步进电机。没有细分处理的步进电机,低速的抖动确实是个问题。所以,一般起动时不是从0速度开始连续加速,而是直接从所谓“起跳频率”开始加速,避开低速段。停止时过程也基本类似。这样,对机构的冲击虽然比较大,不过,“两害相权取其轻”,也就只能这样用了。这几年,带细分功能的驱动器可以说遍地都是了。使用高细分的驱动器(个人经验,40细分就够了,再高当然更好,不过意义不大),步进电机的低速抖动现象就基本不存在了。这种情况下,当然还是S曲线加速对机构的冲击比较小。如果速度不是很高(几千RPM,步进做不到),负载不是很大(步进电机转起来扭矩会下降),高细分步进效果比一般交流伺服要好,而且不需要调很多参数)。

网友D:
同意刘岩利

网友E:
避开机械谐振点

网友F:
本人觉得还是加减速没做好,是否用的PLC,如是就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专业做运动控制器,在加减速这一块做得比plc好,如果有兴趣欢迎来电。联系电话:0755-26722719-313 周生

网友G:
加一个行星减速机,我相信情况就能解决021-56311732

网友H:
请问?加速的时间一般怎么确定啊?进三退一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B(2005-04-15):
加减速时间,我一般都是试出来的。 进三退一,不懂。

网友H:
to刘岩利:你的试验结果如何?我的试验条件有限。能否告诉我一下,呵呵。我用的是三项反应式步进电机,110BF003。或者把你的型号的电机的结果告诉我一下也可以,呵呵,谢谢了。进三退一可能就是正转3步,反转一步吧。

网友B:
这个实验,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条件,就是用不同的加速度反复试,确认不丢步的最大加速度以后,降一半使用。 进三退一,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H:
用到进三退一是因为这个控制系统是用来控制切割机的工作的。可能是为了保持切割的准确什么的吧。能否请教一下,在用细分驱动的时候,把阶梯电流的数值存放在EPROM里面,加减速的控制怎么和这个存储的数据结合起来啊?谢谢。

网友B:
您是自己做驱动电路吗?这我就没有经验了,对于电机、驱动、控制,我都是只有使用经验。 对于驱动器而言,收到一个脉冲,调整一次电流值。至于是加速、减速、匀速,应该没有区别。对控制器,加速就是脉冲频率加快,减速就是脉冲频率减小。

网友H:
是我自己做驱动电路。您的意思是不是说,不管加减速还是匀速都可以通过查表的方式查询阶梯电流值,要控制的只是定时器(负责控制脉冲的速度)的初始值啊?

网友I:
你的“进三退一”是否是切割工艺的要求? 如果步进电机的运行按照“进三退一”,那早就已经不是平稳的升降速了。

网友J:
TO:刘岩利,经常在有关步进、伺服方面的论坛上看到你的帖子,很有道理也很专业,佩服!看来您也是经常应用,要不就是从事这方面产品销售的吧!以后碰到问题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K:
改变一下脉冲数和进给量,看是否可行

网友L:
请问步进电机怎样选型? 谢谢!!

网友H:
to亦云人云,我说的是切割工艺的要求,以为这个系统用来控制切割机。能否说的详细点?谢谢!

网友I:
现在提问的人较多,而且各人的问题都与原标题不同,是否各自另立新标题为妥。

网友H:
呵呵,我已经立了个新标题了,只可惜没的人回应俺哪。

网友I:
to 飘之雪: 我感觉你看了很多资料,也有一些想法,但你只局剖出你有困惑的那一点点出来,别人很难揣度和回答你问题的全部。 我感觉你的控制系统,独有的切割工艺要求,使得必须自行开发切割程序,似乎这才是你的关键所在,从而这是一个方案论证的问题。 连带细分的步进驱动器都想自己做,你是否精力特旺盛,但哪个才是主要的。

网友I:
to 冰活: 请用 http://www.baidu.com/ 搜索关键词“步进电机选型” 你会得到很多有关“步进电机选型”知识的网址。

网友M:
对于刘岩利说的使用细分步进驱动器,在低速时的抖动就不存在的说法。 我不同意,步进电机低速抖动是由步进电机本身的结构物理特点决定的, 无论用多少细分,在低速的某一转速都会抖动,我们称为步进电机的共振点,据我所知,现在么有任何制造商解决了这个问题,包括国内,国外。

网友M:
但是启动和停止时的振动,这个就时另外一回事了, 用S曲线可以减轻这个问题

网友N:
YOU有最小启动频率 启动时频率应该逐步加上去 但停止是为什么会那样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H:
to亦云人云;谢谢你的回复。不是我的精力特别的旺盛。我作的系统主要是用步进电机控制切割机的走步。为了保持切割的精度问题,我是得考虑到很多问题,其中进三退一就是为了这点。或许我对切割工艺那看的还不够,或许是我的方向出错了。不过我看的很多资料都是按照我的思路做的。用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的问题不是也涉及到要系驱动吗?不知道你方便否,方便的话可以加我qq:9137354,请注明你是亦云人云。 呵呵

网友B:
TO 雪之飘 既然主要是用步进电机控制切割机的走步,为什么要考虑步进电机的驱动问题? 个人认为,尽可能利用现成的产品,专心解决切割工艺问题比较现实。相对于繁多技术细节而言,尽快证明整体构思的正确性才是最重要的工作。我觉得,不要想单片机、不要想电机驱动,买一块电机控制卡、买几套步进电机和驱动器,把系统建起来才是您目前要做的事情。路是一步一步走的,想要一步到位,应该会浪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网友H:
to刘岩利:谢谢你的指点,我的工作就是通过步进电机控制切割机的走步,用直流电机控制切割机的旋转。我再考虑考虑吧。

网友O(2005-05-25):
关于低频振动问题要看你怎么用了,你要是刚好有在振动点那里的话用细分就没有问题了,当然这不说在任何频率下都不会振动,关键是看你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