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EP7-MicroWIN_V32_SP3下载不能安装???

楼主(2005-03-16):
我在安装下载的这个程序中出现information对话框内容为“Unable to locate a valid executable for update,you must select the directory where your previous version of Micro/WIN or Micro/Dos is located."求助怎么处理??????????

网友A:
先装V3.2 SP2或更低一点的版本, 再装V3.2 SP3即可解决.

楼主:
还是不行!!! 我在工控网的自动化软件页的资料下载栏中下载了SP1版,还是同样的提示对话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我是在装V32 SP4时碰到与你一样的问题,后来先装V32 SP2后,再装V32 SP4就装上了.

楼主:
你能留个联系方式吗?我在装SP3时,好像提示要把SP2谢载了才行?那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先装V3.2,换路径可装多个版本,一个版本一个路径(子目录),可装多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