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绝缘栅极双极型晶体管(IGBT)好坏的简易方法

楼主(2005-03-16):
1、判断极性 首先将万用表拨在R×1KΩ挡,用万用表测量时,若某一极与其它两极阻值为无穷大,调换表笔后该极与其它两极的阻值仍为无穷大,则判断此极为栅极(G)。其余两极再用万用表测量,若测得阻值为无穷大,调换表笔后测量阻值较小。在测量阻值较小的一次中,则判断红表笔接的为集电极(C);黑表笔接的为发射极(E)。 2、判断好坏 将万用表拨在R×10KΩ挡,用黑表笔接IGBT的集电极(C),红表笔接IGBT的发射极(E),此时万用表的指针在零位。用手指同时触及一下栅极(G)和集电极(C),这时IGBT被触发导通,万用表的指针摆向阻值较小的方向,并能站住指示在某一位置。然后再用手指同时触及一下栅极(G)和发射极(E),这时IGBT被阻断,万用表的指针回零。此时即可判断IGBT是好的。 3、任何指针式万用表皆可用于检测IGBT。注意判断IGBT好坏时,一定要将万用表拨在R×10KΩ挡,因R×1KΩ挡以下各档万用表内部电池电压太低,检测好坏时不能使IGBT导通,而无法判断IGBT的好坏。此方法同样也可以用于检测功率场效应晶体管(P-MOSFET)的好坏。

网友A(2005-11-29):
谢谢,方先生怎么联系呢?你介绍的网站进不去呀?

网友B:
你说的很对.
大家可以照做.
但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表.

网友C:
支持,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D:
全力支持!
  我手里有几块模块,请教各位监测方法?
   PM200DVA120-2
   MG50G2CL3
   QF15AA160
   PM45302F
   QM100HY-H
   QM15TD-9
                 谢谢!

网友E:
据说以前都用可控硅做变频器的逆变输出。现在用IGBT了,价格也上去了。软启动器还用可控硅。
IGBT中国有几家合资厂,一合资就说质量不好,或是合资厂先卖货赚钱后引进设备技术人才。

网友E:
在国外,有些公司因竞争激烈都不生产IGBT了

网友F(2008-05-14):
谢谢,方先生取的你的联系方式吗

网友G:
学习了,有没有用数字万用表检测的方法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有没有用数字万用表检测的方法呢

对呀!现在大多都用数字万用表!

网友I:
介绍比较详细,有实用性。支持

网友J:
显然不是很实用,要是.....

网友K:
图文并茂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