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紧急求教:有没有可以直接把时间写进PLC的定时器?

楼主(2005-03-16):
请教前辈, 现在我需要一个能够直接把时间写进PLC的数据寄存器,而定时器这里能定义和修改时间.,有没有这样一个元器件呢?叫什么名字 ?好买到吗? 请前辈们不吝赐教 !小弟很急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用指轮开关(指码开关)可以的了。

楼主:
十分感谢imgg先生!不过还真不了解指轮开关

网友B(2005-04-21):
就是拨码器,一位要占四点。

网友C:
拨码开关可以实现,将拨码开关的数值传入你的数据区。精度要求不高模拟量输入也可以啊,另外有的plc本身自带模拟量的定时器啊,三菱FX的通讯口旁边不是有两个吗?OMRON的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