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计算机和Modbus设备通讯,是否可以不用专用板卡

楼主(2005-03-16):
在计算机和设备之间加一个普通的232、485转换器,就应该够了吧? 有专用的Modbus通讯卡吗? 谢谢。

网友A:
在计算机和设备之间加一个普通的232、485转换器,就应该够了吧? 是的。

楼主:
多谢12315! 您对Profibus熟悉吗?

网友B:
不用的,如果你的Modbus从站硬件是多个的,要个RS232转RS485的转换器就可以了.如果你只想和一个硬件产品走Modbus总线协议,直接把硬件产品和你的PC的串口相连就可以了(三根线的那个通讯线,即2\3\7,发\收\地线).

网友C(2009-04-13):
Quantum 的从站如何直接通过和PC机连接,是不是施耐德提供这种总线板卡。哪位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