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美国通用(GE)来报到

楼主(2005-03-16):
如有朋友了解通用(GE),请同我联系。

网友A:
你想了解GE的什么?PLC系统、调速装置?E-mail:cxdandsl@126.com

网友B:
想了解GE的低压电器

网友C(2005-10-24):
如那位想了解GE低压的朋友请留言.

网友D:
我想了解~~请发资料给我~~谢谢 health_pig@yahoo.com.cn

网友E:
我想了解啊,请给我资料。谢谢。 huaxing770809@163.com

网友F:
我想了解啊,请给我资料。谢谢。 jack_yan_2000@163.com

网友G:
我们公司的traffic light用的是GE的灯泡

网友H:
不知你想了解GE的哪些产品?
我公司现在是通用电气的OEM合作伙伴,如有需要,你可以与我们联系,电话:0511-8436087,8431520

网友E:
我还没有收到邮件啊

网友C(2006-10-24):
铸造行业铁水与钢水温度的测量,常用的方法是光学高温计和快速热电偶插入法两种。其中光学高温计测温精度较低,且其因无对应的电信号输出,而无法联接记录仪或打印机等记录设备,所测温度只能由人工记录,无法保证记录数据的真实性。快速热电偶插入法中,尽管其温度值可由记录仪记录,但由于快速热电偶只能在插入瞬间测量温度,而不能长时间连续测温,故只能在熔炼过程中抽测几点,无法掌握整个过程的温度变化情况,而且每次测温必须人工插入操作,一支电偶只能使用1-2次,电偶消耗较大,成本高并且使用较麻烦。
应用HC-16冶炼、铸造实时监测温度后,只要在距熔炉口5米以内的适当位置固定安装,并通过窥视管对准炉口,就可自动地连续测量熔炉内的温度,仪表输出信号可接记录仪,打印机和大屏幕显示仪等外部设备,可以自动记录打印出炉内温度变化曲线和测温时间。只要一次性调整设置好测量参数后,测量系统就可以自动测量并记录每一炉的温度情况,为生产管理和工艺改进提供可靠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