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接触器的主触头弹簧和辅助触头弹簧不一样?

楼主(2005-03-16):
请问接触器的主触头弹簧和辅助触头弹簧不一样? 对电机有保护作用吗》?

楼主:
哪个先闭合??????

网友A:
主触头和辅助触头从功能上看,其弹簧的弹簧刚度是不一样的,主触头的弹簧刚度大。但是不能一概而论。主触头和辅助触头设计是同时通/断。对电机的有保护作用,可以是缺相、欠压等保护作用。

网友B:
接触器的主触点和辅助触点的动合时间不完全一致,因为从机械的角度来说弹簧的拉伸度上就有差异,所以总的来说主触点先动作。但是主触点和辅助触点的动合时间相差很小,在时间上要求不高的场所可以忽略不 计。但是如果作为电动机的保护来用,建议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