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cept中不能上载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5-03-16):
IEC-UPLOAD:      Uploading'IEC' Program Sections' has been disabled, because there is either no IEC upload information in the PLC      CONFIGURATION-/984LL-UPLOAD:      Uploading a project will replace existing data. A review of the configuration is recommended. After uploading a project which was originally created in a previous version of Concept or in another programming package , it may be difficult to rconnect 'EQUAL'. A full download from Concept is recommended. 突然间出现的这个毛病,以前是正常用的,有一天上位机与PLC连接断开,PLC输出混乱,怀疑是CPU(140CPU11303S)的毛病,用同型号替换手发现不能上载程序(concept中有关上载的选项已选中),concept XL2.5 sr2版,信息如上,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我想应该是配置(Configuration)信息不匹配导致的问题(我也没遇到过这种问题,且好久没用Quantum系列的了)。 试试重新组态吧

网友B:
Quantum的PLC毛病确实不少,放电重新灌装程序是常用招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