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ONEYWELL EPKS DCS系统

楼主(2005-03-16):
熟悉HONEYWELL EPKS系统的朋友,在station上调不出点细目画面、控制小面板弹不出来是什么原因?请指教

网友A(2006-01-20):
和组态不全有关,在control builder中需要设置对应的点细目

网友:
在station上的操作员用户的权限不够,把用户划分到管理员组下,试试看!

网友B:
在control builder中需要对设置相应的点细目画面名称,同时功能块规格有要求。

网友C:
欢迎各位工控朋友加入QQ群:9263772交流

楼主(2006-02-26):
又碰到一个新问题,PID功能块突然不会自动调节了好像睡着了,检查各PID参数跟原来一样没有改变,现在只能打手动,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D(2007-04-12):
现在刚买了一套epks,还没有用。请多多指教

网友E:
我们有多年的EPKS组态调试经验,给我们联系!!QQ:158792200

网友F:
可能是BUG,加补丁。

网友G(2007-05-14):
CM属性参数没有配全

网友H:
怎么个不会自动调节啊,阀门是乱动还是固定到一个op值,还是全开或者全关,要讲清楚。

网友I:
CM 里面有一项对应的属性要设如:“.DACA”、“.PID”、“.DEVICE”、“.CDA”

网友I:
你可以检查一下“Manual pv option”项是不是“SHEDHOLD”

网友J:
是在SYSTEM DISPLAY里的名字错了吧.应该是这个问题,你把名字改成标准名字就可以了.

网友K(2008-08-20):
CM 里面有一项对应的属性要设如:“.DACA”、“.PID”、“.DEVICE”.

网友L(2008-12-22):
呵呵,楼主的问题应该是没有,ASSET啊,在STATION中设定的啊

网友L:
哦,GOD,是05年的帖子了啊,

网友F:
实在不行,就打补丁!

网友M:
现在都09年了,
怎么还有这么老的帖子??

网友N(2010-04-02):
如果是一开始就调不出点细目,弹不出控制面板的话应该就是CONTROL BUILDER组态过程中CM的SYSTEM DISPLAY没有设置对.如果是使用过程出现弹不出控制面板的话,就是操作员把操作面板置于了画面的可监视范围,重启操作员站也没有用,在STATION的工具栏上添加一个ACTION."Reset Faceplate Positions",可以将所有面板的位置重新设为默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