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转子转动惯量的问题

楼主(2005-03-16):
请问转子转动惯量大小表示什么?

网友A:
这个指的是你的电机本身的转动惯量,如果其值大的话,说明电机停下来所需的制动力矩就要大,简单说就是惯性大,不容易停下来,但电机在运转中,能平稳运行.

网友B:
请问电机的惯量大好还是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