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200 用程序控制Start和Stop

楼主(2005-03-16):
有那位能告诉我用程序控制S7-200的Start 和 Stop。 谢谢!

网友A:
用什么控制?用上位组态软件控制是可以的!

楼主:
用梯形图程序Start和Stop S7-200 PLC。

网友B:
请想一想,PLC里面程序在停止状态是否可以执行呢,所以是否会有从STOP到START的转变呢。从RUN到STOP的控制指令在S7-200中文手册6-105页有说明。

楼主:
从Run到Stop 是可以,但是不知怎样从Stop到Start的转变。

网友C:
将s7200plc放在run和start之间的term模式下, 可以用外部控制plc的起,停.

网友D:
请问zgx:在TERM模式下怎样控制?我看了S7-200中文说明书的有关操作模式的简介,但书中没提及到.能否赐教?

网友E:
我用过stop,但没发现如何去start。曾经考虑过,但好像不实很现实,而且也是没有必要的。

网友F(2005-04-30):
估计你的编程时钻牛角尖了,start和stop可以通过程序的很多方法替代嘛

网友G:
那要多多支持 嘿嘿 我也想要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