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节能效果估算方法概述(转载)

楼主(2005-03-16):
节能效果估算方法概述 1、速节能分析 在实际生产中,许多设备的能耗都与机组的转速有关,其中以风机、水泵最为突出,这些设备一般都是根据生产中可能出现的最大负荷条件,如最大流量和压力或扬程进行选择的。但实际生产所需的流量(压力)往往比设计的最大流量(压力)小的多,如果所用的电动机是不能调速的,通常只能通过调节阀门的开度来控制流量,其结果在阀门上会造成很大的能量损耗;如果不用阀门调节,而是让电动机调速运行,那么,当需要的流量减少时,电动机的转数降低,消耗的能量将会明显减少。 图1为典型的风机、泵类机械在不同转速时的输出特性曲线。图中H(n1), H(n2)表示调速时的Q=f(H)曲线,R1,R2表示阀门调节时的管路阻力曲线。阀门控制时Q2→Q1,A→B,HA→HB,阀门控制时功率消耗P1由0HBBCQ1表示,调速时功率消耗P2由0HCCQ1表示,若P1〉P2则可以表明,调速时功率消耗远小于阀门节流时的功率消耗,风机属于平方转矩负载,其轴功率转速、流量存在以下的关系公式: Q1/Q2=n1/n2,H1/H2=(n1/n2)2,P1/P2=(n1/n2)3 其中,Q—流量;H—压力;P—电机轴输出功率,下标1表示降速前,下标2表示降速后。 由上式可知,当转速下降1/2时,流量下降1/2,压力下降1/4,功率下降1/8。即功率与转速成3次方的关系下降,如果不是用关小阀门的方法,而是把电动机转速降下来,那么,随着泵的输出压力的降低,在输送同样流量的情况下,原来消耗阀门的功率就可以避免,这就是变频调速节能原理所在。简单地说,也就是在不装变频调速装置时,泵的出口排量靠出口阀控制调节,电动机易过负荷。流量小时,靠关小阀门调节,增加了泵管压差,使部分能量白白消耗在出口阀门上。安装变频调速器后,可以降低泵的转速,泵的扬程也相应降低,电动机内的电耗也降低,使原来消耗在泵出口阀上的泵管压差用无级调速方法得到了解决。由于采用恒转矩特性,变频调速后的电动机转矩不变,拖动力矩恒定,可以保证排液量,从而实现了节约电能的作用。 2、 计算举例 例如:假定风机的转速下降20%,则其轴功率消耗为: P2=(n2/n1)3×P1=0.512P1 即可降低能耗近50%。 在实际运用中,如按比较保守的数字测算,以年平均节电40%,一台22kw的风机应用应用变频调速设备后可节电: 22×40%×24×365=77088KWh 按电费电解0.60元/KWh计算,年可节约电费:77088×0.60=46252.8元 另外,采用变频调速可以减少启动时的冲击电流对电机的损害,转速降低后,设备的平均寿命也将大大延长,而以上计算并不包含此间效益在内。 从计算可知,采用变频调速时,风机类负载的节能潜力是巨大的。

网友A:
这种计算太理性化,结果夸张。实际节能效果仅计算值的一半左右。而且不能降速太多。

网友B:
快乐猫的计算无实际意义,大概没做过实际工作。实际远没有这么高,实际最多大一半,而且大到40hz就无节电效果。

网友C:
看在什么设备上使用,如果在离心风机上使用频率高43Hz节电效果不会超出5%,在38-40Hz左右运行也只能有10%的节能空间。在萝茨风机上使用运行在43Hz时其节电效果可达18%,如果在38-40Hz左右运行节电效果高达25-30%。以上是本人在多台不同功况风机上改造得出的结果,条件是离心风机电机为4极,萝茨风机电机为6极。

网友D:
xiari100:   2005-3-21 9:55:00    看在什么设备上使用,如果在离心风机上使用频率高43Hz节电效果不会超出5%,在38-40Hz左右运行也只能有10%的节能空间。在萝茨风机上使用运行在43Hz时其节电效果可达18%,如果在38-40Hz左右运行节电效果高达25-30%。以上是本人在多台不同功况风机上改造得出的结果,条件是离心风机电机为4极,萝茨风机电机为6极。 ~~~~~~~~~~~~~~~~~~~~~~~~~~~~~~~~~~~~~~~~~~~~~~~~~~~~~~~~~~~~ 你搞错没有?

网友E:
是啊。快乐猫只是做纯理论的计算而已,而实际情况相当复杂,根据负载不同,其节能效果也不同。决不可因为根据公式来套用于实际。

楼主:
多谢各位大哥的指点!小弟就是初涉变频世界,希望以后能多多交流。

网友F(2006-08-27):
 xiari100您好
你是哪里地方的。
可以留下QQ或者电话吗?我也在做这个。希望向你学习。

网友G(2008-01-06):
风机水泵三个相似关系式只有在全相似的条件下才成立。不分具体使用场合就使用相似关系式是概念不清的缘故。如定压调节系统,风机水泵功率只和转速的一次方成正比;最小静压法调节系统功率介于一次方和三次方之间。

网友H:
可以做为参考,实际不可能达到这么好的效果,而且此计算方法只适用于风机、水泵类负载在特定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