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求助IFIX2.6和GE9030以太网通讯

楼主(2005-03-16):
IFIX2.6和GE9030采用以太网通讯,经常出现通讯中断,怎样解决

网友A:
根据我的经验主要三个原因: 1.网络结构:我的经验采用环网要好一点。并注意交换机的选用。 2.标签量太大。可考虑分时段读取数据。 3.驱动程序。 好好分析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