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要做一个铝水加热系统:急!!!1

楼主(2005-03-16):
各位前辈,小弟公司要做一个铝水加热系统,就是要把一个地方的铝水保持一定的温度不变,我该用什么做好啊!小弟刚刚接触工控很多不懂的!请各位前辈多帮帮忙了!!!!!谢谢!!!!!1

网友A:
对铝水是采用什么方式加热的呢,控制加热器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我可以给您做调工器来控制、温度。请点击http://www.wanweiboda.com电话联系或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网友C:
你的要求不会就这些吧? 太简单了,一个温控仪就可以搞定 如果你有更复杂的要求,请联系我: penglei001@hotmail.com penglei-djtech@hotmail.com

楼主:
发热元件打算采用硅炭棒,用固态继电器控制双向可控硅来进行调功,我应该选什么样的仪表啊!还有PID参数怎么整定!

网友D:
AI-708 + 三相触发模块(表配可选) + 500A 双向可控硅。 该表带 PID 参数自整定。

楼主:
三相触发模块具体是什么东西啊!我不懂。。。呵呵!能不能解释一下啊!谢谢啦!!

网友E:
你们是自动化公司换是 铝厂呢? 铝厂 好象都没有这样的东西 , 而且那样的环境,不知道你的系统往那里安装 , 因为它的每个扳子 都是要移动走的 , 中间哪个碳棒 也是移动的,.它的每次移动 ,你的探测传感器怎么保护呢? 而且它每隔一段时间要打开扳子 取出碳棒, 温度怎么保持 ?/ 而且 它的加热电流好象也是稳定的. 那些扳子 都是带电的. 不知道你的客户不知道为什么要你们给他们做稳热系统 , 因为我见的几个铝厂都是不开窗户,或者少打开窗户维持房间的一点热 . 而且 你的仪表不管 用什么线 ,那里的磁场问题你怎么解决, 因为里面的磁场一把扳手放在地上能站起来 . 因为我做铝厂 铁厂的控制桂的专用空调,因此多去了几次铝厂.如果你去各个铝厂用的空调都是我们的.表明我没有随便说假话 . 以上是我看到的情况,只是个人看法 .

楼主:
我们是铝厂,搞铸轧的,做这个加热装置是用来给铝水保温的。

林先生、胡先生

网友:
这里估计是说不清楚的,如果有兴趣,我们公司可以协助解决问题,如果你对西门子的产品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联系 13175962280

网友D:
三相触发模块 是打开可控硅的电路

网友E:
铸轧 的.那就是只给 铝包加热了. 这个好象比较简单了 .

楼主:
我们是在流槽中间有个保温的小炉子,在那里把铝水保温到额定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