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温控PID参数怎么计算啊!

楼主(2005-03-16):
公司要小弟设计一个温度自控系统用硅炭棒来加热,具体的加热功率和仪表的PID参数应该怎么设计啊!小弟刚接触工控能力太菜了急啊!!!!!谢谢各位帮帮忙出谋划策!谢谢了!!

网友A:
加热功率计算要根据负荷、升温速度要求等来计算的 PID参数设定请参看《过程控制系统》中的控制器参数整定章节吧。 给你一个经验参数(较优参数要现场整定的) P(﹪):20~60 TI (min):3~10 TD (min):0.5~3

楼主:
哦!这样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