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6221采集卡的输入分辨率问题

楼主(2005-03-16):
16位的采集卡,最大量程10V,这样的话可分辨是0.15mv,但是手册上说绝对误差达到3.1mv 这么说来岂不是达不到16位了? 小小菜鸟不懂,请指教 maxborn@tom.com

网友A:
分辨率与误差(或精度)不是一个概念。一般来说误差肯定大于分辨率,或者说精度不可能高于分辨率。

网友B(2005-07-16):
精度受包括噪音、非线性转换函数、温度漂移误差及更多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