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伺服维修

楼主(2005-03-17):
我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啦! 在伺服放大器中不是有很多的参数要设置的吗,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是叫MOTOR ID 的这样一个参数,我要把它该成90 可是就是不行啊,可以该成82 83 93 就是不能该成90 啊,并提示说参数错误。唉,好痛苦啊!救我啊!!!!!!!!!

网友A:
一般用485时才用的,改它没什么意义,一般也不用那么大啊,难道你要串这么多个的马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