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

楼主(2005-03-17):
我用VB做一个画面,如何与PLC或弹片机通讯 我才开始学,我应该学什么,请回答的详细点. 谢谢

网友A:
首先你要了解PLC或单片机,并且要更深入的知道他们的通讯协议是什么,能接受什么样的指令,它们才能正确的响应。 再有你要学会VB 的通讯程序的编写,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