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周期不太准影响有多大?

楼主(2005-03-17):
如果采样周期定为1ms,如果偶尔有采样周期为几十个ms的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影响可不可以忽略?谢谢大家!

网友A:
不行。偶尔是什么概念?十,几十次中间有一次?非实时性有时导致不可预料的后果。尤其是伺服系统中的控制运算中的采样。

网友B:
你说失真了会怎么样?这还用问那!

楼主:
大约一千次会出现两三次,我觉得做到绝对的1ms周期很难,误差是多少能忍受?

网友A:
使用定时中断。如果使用Windows,建议放弃Windows或者使用第三方软件如RTX什么的。

网友C:
一千次里有两三次,可以理解成1秒一次?有多大影响,这个只有最终使用者才知道。连续几十个毫秒电机不响应会有什么后果,可能只是耽误几十个毫秒;也可能是一次设备报警停机浪费几十分钟;也可能是报废一个或一批产品;也可能是出一次事故死上几个人。

楼主:
谢谢指教,可能控制效果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