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施耐德的PLC和西门子的PLC如何通讯?

楼主(2005-03-17):
请问:施耐德的PLC和西门子的PLC如何通讯?或者施耐德的PLC如何从西门子的PLC中读取数据?

网友A:
在西门子上插入一块串口模块与施奈德的MODBUS口通讯。

网友B:
如果是西门子200系列,你可以用里面的MODBUS从站指令,然后进行通讯。理论上是可以的,我没做过,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网友C:
施奈德作Modbus Master,西门子作Modbus Slave

网友D:
Modbus主从、Profibus-DP主从、ASCII通信都没有问题的,就看你要花多少钱、办多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