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IMplicity组态软件的问题?

楼主(2005-03-17):
CIMplicity组态软件也是GE的产品,请问,有中文版吗?如何能够得到中文试用版???我们现在用的是CIMplicity6.0版,天哪,全是英文版的,你叫我怎么办???很多单词翻译过来后,就看不明白了,纯粹看不懂意思啊?只能凭借以前对组态软件的使用来猜测。既然要在中国发展,为什么就不能出中文版???我以前用的几种组态软件都是中文版的,用起来很顺手。 GE会大力在中国卖CIMplicity组态软件吗?或者只是过度产品???售后服务有保证吗?

楼主:
没人能回答吗?

网友A:
我在期待使用CIMplicity的高手,也请指点一下,欢迎使用此软件的高手来交流一下。

网友B:
CIMPLICITY HMI产品很好,但已经不是GE FUNC主推的监控软件,现在主要推IFIX,我前段时间用过,有问题可以讨论啊

楼主:
功能是不错,但觉得很花哨,有些功能不太实用。和excel的连接也不太方便,要使用表达式,而且和excel的数据交换并不是实时双向的。而且每次修改画面或者修改了点,都必须退出运行,然后刷新,然后再运行,刚刚的改动才可以生效,非常麻烦。但如果不运行,很多功能都不可用。 另外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设置表达式时,好象不能使用if......then......这个条件语句?我不想用VBA,我只想在表达式中做一些简单的判断。 另外,在建立点的标签的时候,好象不能建立文件夹,我一直没有成功建立文件夹。如果我有一个几千点的项目,如果不能使用文件夹的话来分类的话,那会有什么结果?所有的点都在一起,要寻找一个点实在是太难了。

楼主:
我不知道GE的朋友是否会来到这里回答一下我的问题. 我现在手里还有一个中文的培训手册,但是版本却是以前老版本的.有些重要的例子说明,和现在的6.0出入很大.想看看帮助文件,但全是英文版的,看不大懂,翻译过来也是事而非. 哪位朋友知道有GE比较好的论坛吗?能否说一下,谢了,我一直没找到.

网友B:
和EXCEL连接没作 建立点的时候若为设备点,可以把同一个PLC分为几个设备,再在设备下建立点,或者建立虚拟点,应该就是文件夹的意思了。找该点在何处使用点可以用搜索功能,记得不是很清了

楼主:
谢谢天下有贼! 我去试试你说的办法. 另外,设备点和虚拟点建的地方好象不一样.虚拟点和设备点都可以建立在在POINT下面,但在device下面好象只能是设备点.我们一般采用数组的办法采集设备点信号,然后使用虚拟点来分解信号.如果在POINT下面不能建立文件夹的话,所有"实际使用"的点都在一块了,还是没有分开.另外搜索功能我不知道好不好用,但一般在寻找点的时候使用搜索功能就麻烦了.毕竟寻找点的频率非常高的. 这段时间我还遇到一个差点让我吐血的问题,由于在编辑CIMplicity时必须要运行,很多基本的功能才可以用,如果不运行,甚至连最基本的画面测试都不行,因此每次做画面时都要运行. 问题来了,有的时候,关闭CIMplicity软件时,忘记退出运行状态了.天哪,即使你关闭了软件,这个时候CIMplicity仍然在运行状态.如果这个时候你又重新打开CIMplicity并打开了另外一个项目,你就惨了,信号都连不上的.而你并不知道怎么回事情.因为刚刚那个项目占据着端口,如果你不记得刚刚项目没有退出运行的话,你就去查找原因哭去吧. 我就不明白,既然都关闭软件了,就表明我并不再运行这个软件,为什么还不退出运行状态??如果一台电脑内项目多了,尤其是经常用的笔记本电脑内,项目很多,你就得一个一个项目打开去寻找,看看哪个项目没有退出运行状态 每次修改点或者其他表达式,要让这个改动生效,就必须退出运行状态.我测试了一下,一般情况下,从退出运行状态----刷新----再次运行需要10--20秒时间.但是,修改点或表达式的情况是非常多的,尤其是虚拟点,那么这种等待就显得有点难以忍受了. 不知道是小弟愚钝,没有用好CIMplicity的功能,还是软件本身就有问题.期待GE出个好点的中文版.

网友B:
DEVICE下是只能建立设备点的,你用了数组点的方式确实是无法在设备层次上分解的,我的建议是在大多数场合不要使用数组点,这样不要虚拟点分解信号,除非你对数据一致性有要求,要求同时。 至于项目关闭,程序运行的问题,是GE想法不同,他认为你关闭的是编辑项目,而不是运行项目,只能习惯了。至于修改点次数多的问题,建议首先把数据点的点名建好,以后在发现变化时可以在线修改无需退出,只是新增点才需要退出运行的,记的不是很清:(

网友C:
CIMplicity的功能很强,修改或增加点可以用“动态”方法,点一下图标即可,一定用中文版?单词看不懂还能做这一行,佩服。

网友D:
CIMplicity快淘汰了,iFIX将取而代之

楼主:
我用中文版的RSview32,WINCC都用的不错 难道做这行一定要求单词全看懂??用中文版的也一样能做的很好啊.我了解的工控这行,有很多朋友对英语并不是很精通.

网友E(2005-04-21):
看的出来,你用的时间不长,对CIMPLICITY的一些基本功能都尚未了解:)做画面是可以先预览的,只是没有动态数据.;点是可以分级存放的,只要用xxx.xxx.xxx的格式就可以;新建点\修改现有点是可以动态进行的,只要进入动态模式就可以;你从12月份来应该是有几个月时间了,不应该是这个水平啊...至于OPC连接(包括REMOTE CITECT)那确实是有难度,可能得请外援了

网友F:
这个软件没有接触过。

网友G:
我觉得这个软件很不错的。很好用。

网友H(2005-07-22):
建立点 是可以在文件夹下面的

网友I:
个人觉得CIMPLICITY有很多比ifix好的地方,不知道楼上说的快被ifix淘汰有没有根据。感觉是各有优缺点。比如CIMPLICITY对ge的产品支持很好,能够自动搜索设备。ifix就没有这个优点。

楼主:
首先,感谢hnhthy先生,感谢你教会了我使用xxx.xxx.xxx格式来分级存放,今天我终于知道了,再次感谢! 一直以来,我都不知道可以这样做.请问,我从哪儿可以了解到可以这样存放?帮助文件?我一直没有搜索到.我所见到的格式是xxx_xxx_xxx这样的格式.

网友J(2005-08-24):
至于OPC连接(包括REMOTE CITECT)那确实是有难度,可能得请外援 ????? 你用那家的opc server? 在cimplicity中使用opc很简单的。 1、运行opc server ,最好测试出状态,确保它在运行。 2、建立几个点,bool int... 3、在cimplicity新建工程,选项中opc client选中。 4、利用cimplicity project wiward 就可以找到opc server中建的 点了。 5、测试一下 cimplicity 到opc 或opc到cimplicity,相应点的值 是否有变化? 这样你就知道点在opc中的格式了。 如果你选用的opc server是ge 提供的,那就跟简单了。他会在选项中多出来。依照手册,step by step,没问题。 有具体问题可以发邮件给我。

网友K(2005-11-22):
cimplicity是一个很好用的软件,比wincc要好得多

网友L:
其实是大家不太会用而已,我公司的是老外编的程序,水平实在是高,通过用类和对象的技术,整个开发的全是模块化了,增加和减少一个设备都非常简单,目前我也只是在学习中.

网友M(2008-03-17):
CIMPLICITY6.0还不错了,用起来挺方便的,它有动态模式,修改的内容马上就可以用,在编辑屏幕的时候也可以先预览的,我们公司现在还用着呢,只是有些东西不太懂,缺少一个中文手册,郁闷!

网友N(2017-08-18):
引用 楼主:
谢谢网友B! 我去试试你说的办法. 另外,设备点和虚拟点建的地方好象不一样.虚拟点和设备点都可以建立在在POINT下面,但在device下面好象只能是设备点.我们一般采用数组的办法采集设备点信号,然后使用虚拟点来分解信号.如果在POINT下面不能建立文件夹的话,所有"实际使用"的点都在一块了,还是没有分开.另外搜索功能我不知道好不好用,但一般在寻找点的时候使用搜索功能就麻烦了.毕竟寻找点的频率非常高的. 这段时间我还遇到一个差点让我吐血的问题,由于在编辑CIMplicity时必须要运行,很多基本的功能才可以用,如果不运行,甚至连最基本的画面测试都不行,因此每次做画面时都要运行. 问题来了,有的时候,关闭CIMplicity软件时,忘记退出运行状态了.天哪,即使你关闭了软件,这个时候CIMplicity仍然在运行状态.如果这个时候你又重新打开CIMplicity并打开了另外一个项目,你就惨了,信号都连不上的.而你并不知道怎么回事情.因为刚刚那个项目占据着端口,如果你不记得刚刚项目没有退出运行的话,你就去查找原因哭去吧. 我就不明白,既然都关闭软件了,就表明我并不再运行这个软件,为什么还不退出运行状态??如果一台电脑内项目多了,尤其是经常用的笔记本电脑内,项目很多,你就得一个一个项目打开去寻找,看看哪个项目没有退出运行状态 每次修改点或者其他表达式,要让这个改动生效,就必须退出运行状态.我测试了一下,一般情况下,从退出运行状态----刷新----再次运行需要10--20秒时间.但是,修改点或表达式的情况是非常多的,尤其是虚拟点,那么这种等待就显得有点难以忍受了. 不知道是小弟愚钝,没有用好CIMplicity的功能,还是软件本身就有问题.期待GE出个好点的中文版.

你好专业,我用cimplicity hmi的时候碰到了点问题,打开工程时出现下图tcp/ip 失败是怎么回事啊?能帮我解答一下吗

网友O(2018-07-16):
我用的是cimplicity8.2版,请问怎么用以太网与控制器连接?谢谢

网友P:
好东西必须点赞,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Q:
CIM8.1有一个中文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