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X输出不平衡,求助!!

楼主(2005-03-17):
各位大虾,好!! 我修到一台M1X1.5K的机器,刚开始是一个PC924坏了,模块也有点问题,现在装好后,输出有点不平衡,相电压分别为280V,278V,400V,光偶已经全部更换,但不知道哪里还有问题?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你先检查光藕的输入信号是否都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