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气体的表况是指什么?

楼主(2005-03-17):
请教,有关气体标况的问题 我是设计院的设计人员,我想请教一下气体的表况是指什么?

网友A:
是标况吧??

网友B:
标况:标准状况 有两种说法:1. 20摄氏度,1个标准大气压下的气体 2. 0摄氏度,1个标准大气压下的气体

网友C:
应该指两种情况1、标况流量 2、工况流量

楼主:
"应该指两种情况1、标况流量 2、工况流量"是什么意思

网友D:
S指0摄氏度,1.013个大气压。 N指20摄氏度,1.013个大气压。

楼主(2005-04-28):
S指0摄氏度,1.013个大气压。   N指20摄氏度,1.013个大气压 是这样的? 从来没听说过哦

网友E:
阿呆2046说的对。一般只有标况和工况两种情况。

网友D:
“S” is standard. “N” is normal.

网友D:
计量时有Sm3/h;Nm3/h;工况指仪表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