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MICROMASTER 440变频器 西门子MICROMASTER 440变频器

楼主(2005-03-17):
我公司用西门子MICROMASTER 440变频器,用的是供电公司的电,早上7点左右偶尔有故障,显示故障代码为F002(西门子MICROMASTER 440变频器), 电源电压参数起初设置为400,修改为420后还是存在 请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A:
变频器的电压检测部分可能有故障了,你拆下驱动板看看,要是实在自己解决不了跟我们联系 湖南元弘科技 07315380666

网友B:
你这种情况很难判断是变频故障还是电源故障.检测你的电源是否波动..需要帮助请联系;;13867337531

楼主:
象这种短时过压,怎样检测呀,有没有高手帮忙一下 还有就是可不可以避过峰值,电压恢复正常后马上自动启动变频器呢

网友C:
在输入端加交流电抗器可以解决这种由于电网的电压尖峰造成的过压保护

楼主:
电抗大小怎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