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整流电路

楼主(2005-03-17):
现在我们所遇见的整流电路,大多都是单相和三相,有那位朋友知道用可控硅组成的十二相整流电路吗?

网友A(2008-11-14):
我公司有一套直流调速控制系统,采用可控硅SF500U25 182  K3整流.现频繁出现启动时过电流现象.测试整流管阴值正常,有时开启时出现过电流,有时降速时出现该故障,运行时电流情况无过电流现象。请各位高手赐教问题排查方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