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松下伺服:转矩控制问题!

楼主(2005-03-17):
请问: 我采用松下伺服电机,在转矩控制下,其可设置一速度限制,我设为300r/min, 现在工艺要求,在转矩控制下,让其速度在转矩变小的情况下,也随之减小,请问: 可以采取什么方法让速度减小呢,因为在控制过程中不能改变速度限制的值啊! 谢谢,等待各位大侠的解答!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有谁能回复哪? 如果扭矩在很短的时间内成倍增大,扭矩越大,转速越低又如何做? 可以实现吗?

网友:
将伺服设置为伺服进行速度控制、扭矩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