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寻找储罐计量级液位计

楼主(2005-03-17):
现在我们有一批储罐需要进行计量级的测量,罐的直径为10M,高度为14M,里面是装的物料是酒精等,工况条件是常温,常压(通大气),精度要求是:1mm,有符合这种测量仪表的请电:13686983431,或者有好测量方法的话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楼主:
想补充一下:是对储罐的液位进行精确的计量,从而进行贸易计算,流量计不考虑,谢谢.

网友A:
李工,您好 磁翻板式液位计 NBK最大测量6m,精度1mm,如果要连续显示14m高度可以两个串用。 也可以选择压力式探头NTB,精度等级,〈0.5%,价格比NBK 便宜多了 ,www.kobold.com 具体资料发到你的email了

网友A:
还可以选择超声波式的,精度0.25%

楼主:
TO:德国仪表 如果精度是0.25%的话,14M的误差就可能会达到35MM,这样的话怎能进行精确测量磁翻板的话我会认真看看你的资料,但感觉上应该不会有这样的精度.

网友A:
T型变送器可以达到这个精度,但最大长度只有4m,你再仔细看看

网友B:
看来要磁致伸缩的产品了能符合你的要求了

楼主:
磁致伸缩的国内没有做这样的长度,国外的软管形式的14米的报的是天价,所以没能采用。

网友C:
磁翻板也做不到这么高的精度啊

网友D:
A\超声波的 有一种型号精度的确可以达到1mm 不过量程只有8m 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8m能满足你的测量范围倒是可以,还有个缺点就是 对恶劣的环境不太好;是进口的 B\超声波另外 满足14m量程的 精度为±3mm IP66 的 你描述的环境可以用 C\雷达的使用很好,有精度为±3mm 的,缺点是贵了点. 其实用物位来确定一个"非常准确的量"这种方式是比较艰难的,我推荐的仪表 分辨力都可以到 1mm 但是精度不能满足你的要求,±3mm 直径10m的罐子 如果差出1厘米 就有不少计量损耗 不知道这种误差比较流量仪表来说 如何?

网友E:
李工: 你好! 计量级的雷达液位计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我们公司的型号是BM70P精度1MM 仪表分辨率0.1MM.

网友E:
李工 资料已经发到你的邮箱中,请查收.如还有问提请给我电话.021-62319131 缪先生 或13701724979

网友B:
谁说磁致伸缩的国内没有做这样的长度?最长24米。价格是高点。4万左右 能接受联系我010-51657611

网友F:
雷达1mm 雷达3mm 伺服0.75mm

网友G:
可用浮子式钢带液位计,测量范围:0-30M,常压,被测介质比重0.5-1.5,灵敏度:1mm,精度:±4mm,在油库计量中使用很好,

网友D:
有超声波的 量程只有8m 精度1mm 分辨力 1mm 罐子虽然有14m如果测量8m够可以用 有雷达的 精度3mm 应该可以用 另外我说 如果用料位产品作为计量手段是很艰苦的方式,特别是在直径比较大的情况下,有时候1毫米就是好几吨啊! 建议楼主考虑其他方式.

网友H:
我建议直接在罐底部安装高精度的压力传感器,这样的测量方式性价比比较高.在标定的时候只要把压力转换为液位就可以了.020-88139576

网友I:
我们有几款液位计,精度可以达到0.05%,你这个环境是可以的,价格在2000以内,详情请致电:021-54261137,54261142 王先生 也可以浏览我公司网站:www.tm-auto.com 谢谢

楼主:
目前最高精度的压力传感器也才0.07%,算出来的精度也是不能满足,并且物料的比重会随着环境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而通过压力传感器测量液位的原理P=h×r,再通过温度补偿来实现比重r的修正其误差精度也就更加的难以保证.

楼主:
TO:永恒的瞬间 精度在的0.05%液位计在我的高度下是保证不了其1mm的精度的.

网友J:
根据李工的情况说明,如果单用高精度的液位仪表是满足不了您的计量要求,合理的配置应该是高精度的液位仪表+高精度的流量计。请不要相信进口液位计广告介绍的如何高精度,而应该理解成高稳定性就是高精度。如有同感的话,请与我联系。xiexiaonet@163.com

网友K:
我同意‘老高’說的!

网友L:
老高说的好,请李工好好斟酌,我是搞计量的,听您的指标都觉得不可思议。

网友M:
推荐一种测量装置,精度在1mm以下.请查阅专利号:200320111321.6 液位-浓度测量装置.有需要可联系:13831088823.

网友D:
目前我见到的雷达料位计 精度标称±3mm 另外太湖老板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N:
老高说的好,如此高精度,恐怕没有谁能发检定证书给你,不能检定,装了也没用,因为贸易结算用计量器具是要强制检定的.

楼主:
老高说得有道理,但这是顾客的需要.其实也是给我们的一个考验与探讨的机会.

网友M:
大家讲的很好,受益匪浅,借用高工的话:如果是一罐一罐的买卖,准确到±0.1%FS我想买卖双方应该就满意了吧?由此联想:为何不能一段一段测量,若把测量段选的适合于一个测量过程,那么测量精度就不是问题了,再说直白点:把高度分成若干段分别测量(当然,分段之间不能有生硬拐点),测量仪表的精度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O:
14M已经属于中距离范围,1mm的精度的确比较难以达到。即使能够达到要求,价格肯定不会便宜。 Dimetix AG 来自瑞士,他专业致力于激光测距系列产品的开发,和以激光测距传感器为核心的系统集成。产品采用瑞士徕卡公司核心的激光测距技术(中长距离),集成了多种工业接口,并运用最先进的算法保证了长距离测量的高精度和重复精度。激光测距传感器的非接触性,长距离高精度等独特优势为料位控制、水位监测、移动定位、形变监测等行业提供全新的解决思路。 测程0.2-200米,精度1.5毫米,分辨率0.1毫米,采用激光相位原理,测量结果稳定。而且与同类的雷达、超声波产品相比价格上也有优势。 如果有兴趣可以来电咨询。 021-54489205

网友P:
一种大量程、耐冲击、防水、抗油、抗粉尘、抗污染、不怕泡沫的液位计   该液位计采用静磁栅原理,已应用于工业中的多种环境,用户反响不错,精度可以达0.2毫米(推荐0.5毫米),直接输出绝对液位数据,无需变送器单元。它具有量程长、分辨度适中、无接触等特点,失电后能长时间保存绝对液位数据。耐冲击、防水、抗油、抗粉尘、抗污染、不怕泡沫、读数直观精确、具有多种输出信号、与车间现有的控制网络联结方便、便于维修置换等性能使其成为液位检测与控制的首选设备。详情访问:www.whyjkj.com 静磁栅原理:   1、静磁栅位移传感器由“静磁栅源”和“静磁栅尺”两部分结合使用。“静磁栅源”使用铝合金压封无源钕铁硼磁栅组成磁栅编码阵列;“静磁栅尺”用内藏嵌入式微处理器系统的特制高强度铝合金管材封装,使用开关型霍尔传感器件组成霍尔编码阵列,铝合金管材外部使用防氧化镀塑处理。   2、“静磁栅源”沿“静磁栅尺”轴线作无接触(相对间隙宽容度和相对姿态宽容度达50mm)相对运动时,由“静磁栅尺”解析出数字化位移信息,直接产生高于毫米数量级的位移量数字信号。充分发掘嵌入式微处理器的资源,将数据更新速度提高到毫秒数量级,以便能适应5m/S以下运动速度的位移响应。直接测量物体位移和角度,普通分辨度1毫米,目前最高分辨度可达0.2毫米,最高测长可达2公里。机理有如“游标卡尺”,游标卡尺1毫米的刻度可以辨别出0.02毫米,其分辨率提高了50倍。磁栅编码阵列间距和霍尔编码阵列间距不同,有如游标卡尺上下差分滑尺的不同刻度,再经过一套反复推演的算法,使得静磁栅绝对编码器的分辨率可达0.25毫米或者更小。   3、“空间静磁栅”顾名思义是永久磁铁通过空间被细分的栅片状的作用区无接触地对位移测量装置产生作用,磁场的作用区能细分为0.2mm厚薄的有相当宽度的栅片状空间,“空间栅片”有非常固定的编号,在失电投电不断转换的过程中,或在永久磁铁离开又回到作用区时,均能正确地反映探测的位置或角度,真正做到了“绝对编码”。通俗的讲就是霍尔编码阵列元件只有开和关两种状态。由于物理位置不同,每只霍尔开关元件含有不同的位置信息,通过计算机高速扫描辨识,实现了“空间直线位置绝对编码”,无论量程多长,只要保证安装精度,就能获得非常小的示值误差。基本不受外界温度、湿度、杂散磁场、电磁干扰等因素影响。   4、配套的显示控制器可以实现常规位移控制功能,现场显示调校功能和数据通讯转换功能集成其间,不仅可现场调定参数,直接实施位置闭环控制,而且其通讯接口还可提供I2C、RS485、RS422、SSI、CAN、PROFIBUS等多种硬件形式以利上位机直接采集数据。如果挂接现场总线,又可望直接与变频调速器联机使用。在短距离测控方面(例如短于2米),提供4~20mA或1~5V标准信号产品。

网友Q:
这个我觉得最好还是用雷达液位,我们以前在用户的现场(40万立方)用的是爱默生的saab。这个系列好像现在的型号应该是Saab Rex计量级雷达液位计

网友R:
我看目前没有好办法,只有用多根有刻度的玻璃管, 人工到现场看了。

网友M:
以目前仪表用于大量程,精度是不够,但我们可采用将大量程分成若干段小量程的方法.例如:精度0.1%的仪表用于1米量程的测量,其误差为1mm.关键是分段测量的方法.这里将方法公之,有需要者可联系.   1.该方法需3个差压变送器,大量程液位差压变送器1,小量程液位差压变送器2,密度差压变送器3和若干个电磁阀.   2.将15根导压管(取压管口按上下1米间距分开)集束固定,自上而下布入罐内,罐内14根导压管通过电磁阀连接罐外的集气包,集气包通过一根导压管连接液位测量差压变送器2的正压口,罐内最上部的导压管连接液位测量差压变送器2的负压口.   3.罐内最下部的导压管连接液位测量差压变送器1的正压口.罐内最上部的导压管连接液位测量差压变送器1的负压口.   4.罐内最下部的导压管连接密度测量差压变送器3的正压口.紧邻最下部导压管之上的导压管连接密度测量差压变送器3的负压口(二者间距须精确).   5.变送器1是常规液位测量,用于总液位测量,变送器2是分段液位测量,用电磁阀自动控制分段液位测量,其控制信号源于变送器1或变送器2.变送器3是用于密度测量,以补偿温度引起的比重变化.   6.如果从上部插入,可使用吹气测量法.

网友M:
并不象楼上所说的(所以10多个0.1%FS的误差的累积,,,,,,1mm误差,,,,,,)10多个累积,只是其中一个测量过程.原题是要将大罐液位测量作为贸易结算.10米直径,1米高度的容积是78.5立方米,一个罐车是拉不走的.相反,还可进一步细分多段进行测量.上文已有密度补偿.

网友M:
差压导管口的间距是事先在外部精确定位好的,没有必要经常取出来验证.密度虽然受温度影响,但公知的公式:密度ρ=差压dp/高度h  已排除了温度的影响.也就是说温度的变化引起密度的变化,密度既然求出并补偿,也就没有必要再温度补偿.当然若没有密度补偿,采用温度补偿,误差就大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高论,相信很多人在这里都有不少的收益,也谢谢工控网给我们的空间在这里交流,凤凰的方法和分析很独特和深度.

网友S:
为了测压力受密度的变化而测密度,现在再测密度求压力,此法要改进。

网友M:
谢谢各位的评论,这里再说一点:当压力不变,液位随温度变化而变化,也就是液体的密度发生了变化.如果没有液体的密度补偿,其液位的测量是不精确的. 上文里的差压变送器2是常规的液位测量,差压变送器3是用于液体密度测量,其公式:ρ=dp/h 很是简单明了. 大家熟悉的锅炉液位三冲量调节比这种方法复杂的多.推荐采用两个差压变送器来测量汽包水位. 欢迎大家斧正.

网友T:
我以前在酒厂计量室干过:做法:1酒精蒸馏到厂库,内部计量,容积计量再折算质量,就象量筒,但只有在满量桶时才告知仓库收酒,应一定把温度变化算进去,按酒度折算表计算。我认为:要达道高精读计量,最好还是用酒精专用流量计,它把温度,酒度及酒度的折算都有了,销售时就不用人工量酒度及温度在折算表准酒度质量了。你那么大的罐要想用液位计计量,并达道高精度,我认为是不可取的,用一般的液位计,也就是用在内部计量,误差太大。提议:实在不想用流量计,还是安安稳稳用磅称,人工测酒度及温度再折算标准酒度质量再卖吧。《〈〈〈〈〈〈〈〈〈〈〈〈〈〈〈〈〈〈〈〈〈〈〈〈〈〈〈〈该软起动主控板具有:1:软起软停时间可调。2:可选电压斜坡起动,脉冲突跳起动,恒流起动起动方式。3:输入电源不分相序。4:可选节能在线运行及接触器旁路运行。5:主板触发脉冲峰值可达5A,能驱动所有可控硅!6:主MCU为专用8位单片(双MCU)。欢迎加入QQ群:6880373探讨软起动器技术与应用。本人QQ号为:191616921。欢迎同行加入,共同探讨软起节能技术!〉〉〉〉〉〉

楼主:
对于1mm的精度要求确实不大符合现实使用,目前打算用高稳定性的EJA变送器测量液位,然后再在计算机里做一个温度对应密度变化的表格,通过在计算机里查表自动进行温度补偿的方法,这样会起到一个相对准确的测量,初步估算能达到0.3%的计量要求。

网友U(2008-08-26):
还应用伺服马达的液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