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Visiconx控件怎么用?

楼主(2005-03-17):
我看了IFIX3.5中的例子,但是看不懂他VisiconxData和VisiconxDCombo等3个控件怎么连接的?我VxData中的DNS和SQL都已经设置,但是怎么读到Combo或者GRid中啊?在线等!!!

楼主:
自我回复,感谢一不知名的网友。 配置步骤: 添加一个VisiconX Grid控件和一个VisiconX Data控件到iFIX画面中。 配置VisiconX Data控件从关系型数据库取得数据。 右键单击VisiconX Grid控件并选择“动画”。 在“配置”中选择“行为”并配置ADORecords属性。 把数据转换改为“对象”,在浏览数据源。 选择“画面”并在相应画面中选择相应的visiconX Data控件并在“属性”窗口中选择“ADORecords”。 点击“确认”。 将工作台切换到“运行”即可从VisiconX Data Grid看见VisiconX Data控件从关系型数据库获取的数据。

网友A:
这位兄弟不错,有空到http://www.opc-china.com坐坐

网友B(2013-08-22):
太感谢 仁兄了   帮我大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