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487具体是怎样的一个协议

楼主(2005-03-17):
对rs485倒是有些了解,却没有听过有rs487这样一个协议。我最近要做一个基于它的银行排队系统,却对它一无所知。请大家多多帮忙拉。^_^,先谢过了!

网友A(2007-05-16):
RS-487是RS-485的接口芯片,MAX487是MAXIM公司生产的用于RS-485和RS—422通信的差分总线小功率收发器,它含有一个驱动器和一个接收器,具有驱动器/接收器使能功能,输入阻抗为1/4负载(≥48kW),节点数为128,即每个MAX487的驱动器可驱动128个标准负载。MAX487的驱动器设计成限斜率方式,使输出信号边沿不至于过陡,以避免在传输线产生过多的高频分量,从而有效扼制了干扰现象。MAX487的接收灵敏度为±200MV,即接收端的差分电压≥+200MV时,接收器输出为高电平,≤-200MV时接收器输出为低电平,介于±200MV之间时接收器输出为不确定状态,因此,一旦某个节点的接收器在总线空闲、传输线开路或短路时产生低电平,将使串行接收器找不到起始位,从而引起通信异常,为此,本系统在硬件上作了处理:将MAX487的A、B输出端加接上拉、下拉电阻,保证在发出有效数据时所有接收器能接收到完整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