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故障求助

楼主(2005-03-17):
请教西门子masterdrive 变频器故障: 现有一条镀锌线的活套变频器在停车后报F082故障,复位后显示002,t400板上只有红灯亮,CBP板上红灯闪烁,绿灯长亮,请教各位高手是否T400板已损坏.有空白的T400备用板,如何进行参数的下载? 谢谢!

网友A(2008-11-18):
西门子430变频器不使能故障

网友B(2009-01-05):
现有一台变频器打到自动启的时候,一直出现F0222过流,是否启动时间设置太小。请大家给介绍一下怎么处理

网友C:
请教西门子6se70系列在电脑给出运行命令以后变频器没有输出的反应,请教一下高手们给点支持。我是 一个新手。请大家给点意见!!!我的邮箱地址:522752351yang@5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