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V改成220V以后的问题

楼主(2005-03-18):
现在有个控制电路要改进,1.原来的小型减速电机都是按110V设计的,电容选择如果原来是6u 8u的,现在在保证电机功率不变的情况下,电源改用220V 的 敢问大哥们,电容的选择上该如何去做呢? 依据的原理是什么呢?千万不要见笑小弟,我还很嫩,好多东西都是在现学,望各位大哥不吝赐教!2.小弟在读图时在一处加热器的上端看到一个标示为"TPR"的元气件,电流是25A 加热器总功率是1200W 这个器件是串在接触器与加热器中间的 两相220V 它充当的就是一个接点的角色,信号输入端来自温控仪的两个点,我觉得这应该是个继电器,但不明白到底是什么继电器,请指教 多谢大家了!小弟急!

网友A:
就是温控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