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方案

楼主(2005-03-18):
求助:我想采集7个Pt100温度信号、6个压力信号(4-20mA)2个热电偶信号,使用数据采集卡,用软件显示在笔记本电脑上。 请问采用什么样的采集卡比较好,另外软件怎么做。谢谢。

网友A:
您好! 不知道你的价格承受的能力是多少,我建议您使用泓格的7000系列module! 给您推荐:泓格的I-7013(3块)、I-7016(1块)、I-7018(1块) 如有疑问请MAIL:jie@icpdas.com进一步沟通!

网友B:
要连笔记本当然用USB接的采集卡 我司的Labjack U12 USB接口的多功能数据采集模块(8路AD 2路DA 20个IO),里头有现成的软件可用 1550元 用两快即可 如果采样率不高的话可用 DSS14 (14路AD)声卡数据采集卡,是音频接口,即直接用笔记本的line in接口。里头送软件包(可同时采集14路模拟量并记录) 980元 一块即可 您可先到网站www.ade-tech.com上查看这两款的使用说明,看是否满足您的要求,有需要咨询请来电 0591-83840887或83840889转803 联系人:叶大梁

网友C:
您好! 推荐一款基于PC的数据采集显示记录系统 PC主机,Windows操作系统; DAU20B2数据采集器,20通道全混接型信号输入(自设定方式),RS232/485 接口,双绞线连接,软件 XMHR-Recorder,同屏数显,曲线查询,数据记录 欢迎登录查看介绍或留下详细地址寄上相关产品资料 祝工作顺利! E-Mail:xmson@xmson.com.cn 北京西姆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李跃文 010-62250442/62241752 转 20 2005.03.22

网友D:
我要基于mc-51开发的数据采集  如下    多路开关--v/i(1-5v到0-20mA)---A/D转换---单片机(MC-51) 最好图文  谢谢!!!!  急--

网友E:
可以问一下。Labjack U12 USB接口的多功能数据采集模块可以用于声信号采集吗?

网友F:
可以用科日新k系列产品 K-7110 光隔RS232/485/422 转CAN模块 800 K-7410 光隔8路差分热电偶输入 mV级信号 16位 1400 K-7411 光隔7路热电阻输入16位 1600 K-7412 光隔8路差分输入 12位A/D 1400 这四块足以解决你的问题了 欢迎来电:010-62527214/13 E-mail:sgq@krxg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