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KW的变频器拉2.2KW的电机行吗?

楼主(2005-03-18):
请问3KW的变频器拉2.2KW的电机行吗? 过载有保护吗?能设置里面的参数调整吗?

网友A:
一般应用是没有问题的了。

网友B:
要看电机的运用场合。是棍道还是其他什么用电机 一般来说是可以的 至于过载保护,以及相应的参数调整,西门子变频都有很灵活的设置

楼主:
2.2KW电机怎么会烧掉呢?

网友C:
参数设置正确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D:
你的参数是按什么标准设的??

楼主:
参数还是3KW的,没有改!!!!!!!!

网友E:
可以用。 是变频器哪部分烧了?你用什么变频器,负载是什么? jtx1688@163.com

楼主:
电机烧了!!!!

网友A:
一定要把变频器的参数、电机的参数及电机负载情况说明,大家再来讨论为什么会烧电机!

楼主:
电机的负载还是平稳的!!!!!!

网友F:
应该不会有什莫问题,只要你的参数都设置正确的话。你可以说说参数。你用的是什莫牌子的电机? 你看看是变频器那个部分被烧坏的?

楼主:
变频器没有坏,电机烧了,SEW的!!!!!

网友G:
3KW带2.2KW没问题.关键看你做什么用.如果是一般调速那就浪费了,但做驱动用3KW可能有点小,估计你是做驱动用否则不会选3KW.电流参数设一下就行了.

网友H:
如果电机是低频运行应加强制风冷

网友I:
要注意工矿注意选择变频器的型号如风机、泵类或矢量型等选型因素,总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J:
本人低价出让一台全新富士G11S 7.5KW 变频器 043454@163.com

网友K:
肯定是参数设置 不合适,参数应按2.2KW的设置。

网友L:
两种情况,一是按照2.2的参数去设置,再有频率不能设定太低,否则肯定烧你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