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客户端的开发问题请教

楼主(2005-03-18):
我用VC6 开发的OPC客户端,连接Matrikon OPC Server for Simulation 并读写成功。 但后来我安装了 Eldridge Engineering 公司的 OPC Systems 后,发现我的程序不能正确运行了,把OPC Systems 卸掉也不行,后来干脆把Matrikon OPC Server for Simulation 也卸掉再重新安装,我的程序仍旧不行,下面是出错的代码,接口对象不能正确的创建,在之前m_pOPCAutoServer.CreateInstance("OPC.Automation");是能够正确创建的, hr 的错误代码为 0x800401f3 哪位高手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HRESULT hr; IOPCAutoServerPtr m_pOPCAutoServer; hr=m_pOPCAutoServer.CreateInstance("OPC.Automation"); if(!SUCCEEDED(hr)) MessageBox("OPCAutoServer.CreateInstance Error")

网友A:
你编的客户端能不能让我看看阿

网友B:
重新注册你那个DLL.

楼主:
谢谢 夏荷秋叶 问题解决了,重新注册一下就可以。

网友B:
我给你发了一个示例程序,不用DLL的,你去信箱收一下。

网友C:
夏荷秋叶 : 可否给我发一个?

网友B:
xwxwxw 到HTTP://WWW.OPC-CHINA.COM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