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BG系列恒压供水控制器 简介

楼主(2005-03-18):
ZBG系列恒压供水控制器为单片机智能数字控制,四位数码管显示,采用模糊控制技术,国际标准仪表型结构(开孔尺寸152mm*76mm),外观美观。并提供水位信号接口、消防信号接口、双恒压控制,小流量停机等功能,本控制器历经现场考验,已应用于200多个工程,稳定运行是它的首要特点,ZBG系列控制器的压力控制精度高、产品质量可靠、特别是抗干扰性能好,在变频环境下运行很稳定,操作使用简明直观,比PLC成本低,而且更直观,各参数键盘数码设定可断电存储100年,具有硬件看门狗,可直接接电阻式远传压力表或3或4线制4-20MA输入,具有睡眠和睡眠唤醒功能,在最低赫兹时输出可为零,避免了频繁切换泵和电机常时间在低频运行发热的情况,比一般的控制器调量程时现场调试更方便,量程直接数码设定不必调节电位器。各台泵互为备用,循环起停,特别适用于多泵循环软起动方式的恒压供水系统。程序可根据特殊要求进行修改,如修改为反作用,既压力大起泵,压力小停泵。   实际上这个供水控制器可以扩展应用于各种变频控制中,可以用于风机控制,中央空调控制,油田注水泵的控制。仪表每台500元,另外加邮费20元。欢迎联系索取资料,无诚意者勿扰!!   小灵通:05363672460   e-mail:hardboy89c52@sina.com   QQ:86855348            端子排列      1 485通讯接口+端 留用 13 1#泵变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2 485通讯接口-端 留用 14 1#泵工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3 地 15 2#泵变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4 消防输入信号 16 2#泵工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5 控制器运行输入信号 17 3#泵变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6 变频器故障输入 18 3#泵工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7 水位控制信号 19 4#泵变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8 模拟量输出接地端 20 4#泵工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9 模拟量输出(控制变频器频率) 21 小泵供电交流接触器   10 压力表高端 22 交流接触器公共端   11 压力表动端 23 控制器电源输入1(220V)   12 压力表低端/输入信号地端 24 控制器电源输入2            参数说明      代码 对 应 设 定 量 设定范围 单 位 缺省值 说 明   O 生活压力设定 0-20 Kg/cm2 3.0 正常生活用水压力   1 消防压力设定 0-25 Kg/cm2 4.0 消防用水压力   2 压力误差设定 0-2 Kg/cm2 0.3 防止水泵频繁启停   3 传感器量程放大系数调整 0-25 Kg/cm2 10.0 使远传压力 表与控制器显示的压力数值一致   4 频率加速率时间设定 0-10 秒 1.0 频率每升一赫所需时间   5 频率减速率时间设定 0-10 秒 1.0 频率每降一赫所需时间   6 加泵切换时间设定 0-20 秒 5 适应变频器启动   7 加泵延迟时间设定 0-30 秒 8.0 加泵判断时间   8 减泵延迟时间设定 0-30 秒 5.0 减泵判断时间   9 定时换泵时间设定 0-10 秒 3.0 换泵时间   A 巡检工作时间设定 0-240 秒 0   B 输出电压设定 0或1 0 0代表5V,1代表10V   C 监控显示模式选择 0或1 1 0:显示压力P或频率F1:交替显示压力P和频率F   D 功能参数锁定选择 0或1 0 0代表不锁定1代表锁定   E 变频到工频切换时间设定 0-10 秒 0.5   F 断开工频输出频率设定 0-50 赫兹 00 用于减小系统振荡   G 定时时间设定 0-100 天 7   H 定时时间设定 0-240 分钟 0   L 工作方式选择 0/1/2/3/4/5/6 0 循环/定时/定时(含循环)/固定变频泵控制(不含定时)/固定频泵控制(含定时)/固定变频泵控制(定时巡检)/变频巡检   n 消防加频速率 0-10 秒 0.2s 消防时频率每升一赫所需时间   r 消防减频速率 0-10 秒 0.5s 消防时频率每降一赫所需时间   o 消防加泵延时时间 0-10 秒 1s 消防时加泵判断时间   u 加小泵时间 0-255 秒 0 小泵与变频泵之间切换的判断时间,如果用小泵,此值必须大于0   h 从变频泵切换到小泵的条件 0-30 赫兹 2.0 当变频器输出小于此值时切换到小泵,要使用小泵此值要大于参数F设定的值   三 小泵工作方式 0/1 0 0:工频 1:变频   上面一 小泵工频压力上限 0-25.5 kg 3.8   上面二 小泵工频压力下限 0-25.5 kg 3.2   -- 小泵变频压力设定 0-25.5 kg 2.5   下面二 退小泵时间 0-255 秒 0 小泵与变频泵之间切换的判断时间,如果用小泵,此值必须大于0   下面一 零点调整 0-80 0 调整传感器零点用,本功能可应用于三线制或四线制4-20输入方式         控制器部分功能参数意义:   1、功能项:L   此项为工作方式选择。设定值为0—5。   (1)。当控制器的工作方式为“多泵循环软起动控制”,适用于多台泵循环控制。根据恒压的控制决定起动泵的多少,相关的参数为:   0: 生活压力(无消防信号)   1: 消防压力(有消防信号)   4: 频率加速设定(频率每升一赫所需时间)   5: 频率减速设定(频率每降一赫所需时间)   6: 加泵切换时间设定(从变频泵断开到下一台变频泵启动所需时间。)   7: 加泵延时时间设定(频率上升到达50HZ时延时此时间开始加泵)   8: 减泵延时时间设定(频率下降到下限频率时延时此时间开始减泵)   B:输出电压选择(0:0—5V/1:0—10V)   C:显示模式(0:交替显示/1:固定显示)   D:参数锁定(0:不锁/1:锁定)   E:下限频率   n:频率加速设定(频率每升一赫所需时间,有消防信号时使用)   r:频率减速设定(频率每降一赫所需时间,有消防信号时使用)   o: 加泵延时时间设定(频率上升到达50HZ时延时此时间开始加泵,有消防信号时使用)   (2)、当L=1时控制器的工作方式为“单泵运行定时换泵”。适合于多台泵控制但一台泵就能满足一般供水要求,如一用一备。此方式恒压控制只改变变频器的频率,而不进行加减泵控制,只进行定时切换变频器控制(定时时间为参数P+参数H),以达到平衡使用水泵的要求。 相关参数为:   0: 生活压力(无消防信号)   1: 消防压力(有消防信号)   4: 频率加速设定(频率每升一赫所需时间)   5: 频率减速设定(频率每降一赫所需时间)   B:输出电压选择(0:0—5V/1:0—10V)   C:显示模式(0:交替显示/1:固定显示)   D:参数锁定(0:不锁/1:锁定)   E:下限频率   n:频率加速设定(频率每升一赫所需时间,有消防信号时使用)   r:频率减速设定(频率每降一赫所需时间,有消防信号时使用)   P:定时时间设定(设定天数)   H:定时时间设定(设定分钟)   9:定时换泵切换泵时间(定时时间到,完成换泵工作所需时间)   (3)、当L=2时控制器的工作方式为“多泵循环软启动”+“定时换变频泵”。   此方式为以上两钟方式的结合使用,参数使用请参考以上两种方式。   (4)、当L=3时控制器的工作方式“固定变频泵”。此方式固定变频泵为1号泵,其余3台泵为工频控制,恒压控制通过加减变频泵的频率和投入工频的数量来控制。   (5)、当L=4时控制器的工作方式“固定变频泵”+“定时切换工频泵”此方式固定变频泵为1号泵,其余3台泵为工频控制,恒压控制通过加减变频泵的频率和投入工频的数量来控制,如有工频泵未使用,可通过控制与使用的工频泵切换,以达到平衡使用工频泵。适用于一变频多工频的环境如一台变频一工频用于满足生活供水,其余两台用于备用或消防,可通过定时切换平衡使用各台工频泵。   (6)、L=5时控制器的工作方式为“固定变频泵”+“定时巡检”,此方式固定变频为本号泵,其余3台泵为工频控制。恒压控制通过加减变频泵的频率和投入工频泵的数量来控制。   此方式适用于:一变频多工频的环境如一台变频就可满足生活供水,其他工频泵用于备用活消防,可通过定时巡检其他工频泵即让工频泵定时运行一段时间(参数A)以防止工频泵生锈。   (7)、L=5时控制器的工作方式为4台泵全部工频巡检。[程序同方式(6)不同]   (8)L=6、时控制器的工作方式为4台泵全部变频巡检。   2、小泵控制:   (1)、相关参数:   U:小泵与变频泵之间切换的判断时间。   h当变频器频率输出小于此值时切换到小泵。   三:小泵工作方式选择(0:工频/1:变频)   当U=0,h=0时小泵不起作用。   小泵运行条件:只有变频泵工作且输出频率小于参数h设定的频率,经过U参数设定的时间,小泵开始运行。   小泵停止条件:只有变频泵工作且输出频率大于参数h设定的频率,经过U参数设定的时间,小泵停止运行。   小泵变频运行时,压力可单独设定,当小泵退出时,压力设定自动转为参数0   小泵工频运行时,有压力上下限可设定。   小泵进入退出时间可单独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