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历史趋势

楼主(2005-03-18):
我用组态王软件做历史趋势时,运行后历史趋势看不到曲线. 用INTOUCH需打开HISTDATA服务,或者用HTUPDATECURRENTTIME函数更新. 不知道组态王需要开什么服务或者用什么函数.或者该怎样做! 请教各位大侠,不胜感谢.

网友A:
在控制面版/服务下:检查一下看看历史服务Historysvr.exe是否启动了

网友B:
检查一下你的数据点的配置是否使用了记录,是变化记录还是定时记录;你是看不到曲线,还是整个历史曲线的界面都看不到,使用的是ocx控件还是历史曲线的图符?如果是控件的话检查加入的该控件是否还存在于工程文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