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540-11KW变频器无显示

楼主(2005-03-18):
三菱FR-A540-11KW 变频器操作面板无显示;变频器没有输出。R1 S1旁边的负载灯是亮的。

网友A:
检查开关电源是否工作:测量接线端SD-STF是否有24V,主板上的指示灯是否亮?开关电源正常则是主板故障。

网友B:
风扇启动了吗,如果没有那是24V电源有故章。

网友C:
开关电源部分有问题,换驱动板就可以 jtx1688@163.com

网友D:
你在哪里?可以来电13625837915专业维修变频器公司。也是三菱代理商

楼主:
拆了一下,自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