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GR47设计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5-03-18):
大家好!现要开发一个无线终端,用的模块是GR47,刚看完GR47的手册,发现个问题不明白:手册上说UART2在SERVICE信号有效时可以当做程序下载口用或者监控用,但是我手头上的GR47的开发板上却使用UART1来下载程序?!疑惑中....哪位用过的帮帮忙!多谢!还有刚接触GPRS,有几个基本的概念搞不懂,Class B是指什么,上行几个通道以及P通道是什么概念?GPRS的重要参数有哪些,怎么衡量!!非常感谢能找到这里!先谢了!

楼主:
不好意思,已经搞清楚了一个问题,UART2是下载模块的升级软件,UART1是用来下载脚本程序即用户自己写的程序的!是不是>?

网友A:
GPRS系统定义了3类MS: Class A类可同时工作于GPRS和GSM; Class B类可在GPRS和GSM之间自动切换工作; Class C类可在GPRS和GSM之间人工切换工作。 GPRS数据传输速率要达到理论上的最大值172.2kbps,就必须只有一个用户占用所有的8个时隙,并且没有任何防错保护。运营商将所有的8个时隙都给一个用户使用显然是不太可能的。另外,最初的GPRS终端预计可能仅支持1个、2个或3个时隙,一个GPRS用户的带宽因此将会受到严重的限制,所以,理论上的GPRS最大速率将会受到网络和终端现实条件的制约

楼主:
时隙的概念是不是每个时隙都对应一个不同的频率?时隙和通道有什么区别?假如说GR47上行的时候使用了两个时隙,那么在物理上传送的数据是两个时隙在同时传送数据吗?如果是的话,那又如何重组我传的那些数据呢?先后关系。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