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远距离通信解决方案

楼主(2005-03-18):
现在有六台单片机进行采集数据,然后把采集到的数据通过RS232串口传送到计算机。 计算机端软件可以同时扫描32个串口。 描述: RS232(单片机)---(?)---(?)--RS232(计算机) 单片机和计算机之间的距离可能有1.5-2KM左右。 希望能够给我一个解决方案。 注:数据通信量512bps/秒左右。 费用是多少?

网友A:
我能够解决你提出的问题,具体技术方案和费用请与我直接联系。 13066551256曾先生。

网友B:
选用多功能串口卡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C:
RS232(单片机)---(RS232到RS485转换器)---(RS485到RS232转换器)--RS232(计算机),每个转换器从60元-480元不等,可根据您的环境选择不同的安全级别,保护你的单片机和PC机。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电话交流010-62977213/37。

网友D:
通过光信号传输,成本高一些,但是非常稳定

网友E:
利用二台专线Modem就可以实现。 13810322526曹先生

网友F:
我觉得如果用RS485总线是不行的,它的传输距离最多是1200米。 对于这个情况:我觉得采用无线数传电台(微功率)比较合适。

网友G:
这个用单纯的485方式不可以的,可用单片机232-->RS232/485-->RS485中继器-->RS485/232-->PC232,这样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我有这方面的东东,需要的话可以和我联系,13044602510

网友H:
接楼上的,或者CDMA

网友I(2005-04-20):
可以考虑用can总线,8km内无需加中继,不过成本要比rs232高一点

网友J:
将RS232转换成TCP/IP协议,通过网络就可以访问啦!不管距离多远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