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ouch如何用RSLinx 连接AB的PLC

楼主(2005-03-18):
intouch如何用RSLinx 连接AB的PLC500 怎么配置RSLinx

网友A:
当然是采用DDE的方式了,先在RSlinx里设置好主题的名字,然后在intouch里定义外部变量时指定好相应的位置与IO即可。

网友B:
我用过的 有问题大家交流 你的SLC500中有没有用到1746-BAS-T的通迅模块? QQ:32158336 Email:txyauto@sina.com

网友B:
首先你得有intouch自带的ioserver或者AB公司的rslinx(得有DDE的授权!),然后建立topic,你也可以在data minor看到这些数据了, Email:txyauot@sina.com QQ:32158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