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v1

楼主(2005-03-18):
有谁在搞DPV1啊?能否交流一下!! lucky_snow@sina.com

楼主:
我现在正在开发DPV1从站,周期性数据已经进行数据交换了,应该就可以开始非周期性的读写了,可现在就是不产生非周期读写的中断,愁啊!有谁做过啊???

网友A:
有谁知道在DPV1中,transport是否是可选的?与二类主站通信时,SAP0-SAP48是否一定都要,能否只使用其中的两个或三个SAP?另外,不知各位同仁都使用什么软件来进行DPV1的测试与调试呢?谢谢

楼主(2005-04-28):
transport是二类主站中的功能,你可以只做一类主站,GSD文件中可以规定你的从站支持什么。至于测试,要看你采用什么主站了,PLC的话有SFC58,59 可以调用,也可以用VC编个小程序,CP5611卡系列的话可以用WINCC或者自己编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