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GPRS组建数据传输网时点对点通信的问题,急急急??

楼主(2005-03-18):
我在设计一远程数据采集网的工程时遇到一个问题我的采集网中中心站不只一个,我设计采用绑定GPRS网内IP的SIM卡APN的方式,中心站和测站都采用GPRS终端,每个测站向多中心站发送数据能实现吗???

网友A:
SARO-1010P Manylink版GPRS-DTU实现了可以同时与多中心建立连接的功能: 1.支持Siemens Mc35模块的所有AT命令,并且在此基础上,提供了几条扩展AT命令(详见下面“3.扩展AT命令”一节)。 2.实现了TCP/IP/PPP协议栈,并提供了方便简洁的串口帧接口(详见下面的“5. 串口帧接口说明”一节)。 3.支持多达100条TCP连接,支持TCP主动连接和被动连接工作方式,对于远方发起的TCP连接、发送数据、挂断连接、GPRS断线、GPRS重连成功等事件,提供各种触发机制进行触发(可以选择口线电平触发、口线脉冲触发或者特殊串口帧触发方式)。 4.支持GPRS线路状态检测和断线重连,如果SARO-1000P检测到GPRS连接已经掉线,则将自动在后台进行重连,并且将会把相应的事件通知给上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