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资料
西门子伺服系统资料下载

楼主(2005-03-18):
以下链接页面中,有不少西门子伺服相关的资料,欢迎需要的朋友下载! http://www.bjautogo.com/600download.htm 这些资料由北京华拓天威科技公司提供,全文如下: ===北京华拓天威科技公司=== 电话:010-82257962 82257965 传真:010-82257962-999 网址:http://www.bjautogo.com/400products.htm 我公司是西门子伺服的系统集成商,能够提供多方位的服务,包括新机器配套电气系统和老机器电气系统改造的一条龙服务: 方案定制-->设备选型-->产品订购-->出图配线-->安装调试-->交钥匙 公司主要销售的产品有: Masterdrives MC/VC驱动器 Simotion D/C/P运动控制器 Sinamics S120系列伺服驱动器 Simodrive 611系列伺服驱动器 1FK7同步伺服电机 1FT6同步伺服电机 1PH/PL异步伺服电机 1LA/LG普通变频电机 Sinumerik NC系统 Sinamics G系列变频器 具体产品请参考:http://www.bjautogo.com/400products.htm 公司网站上有不少西门子伺服的相关资料提供下载,欢迎需要的朋友下载,网址是:http://www.bjautogo.com/600download.htm 欢迎各位客户与我们合作,相信我们能够让您满意的! 请记住:===北京华拓天威科技公司=== 电话:010-82257962 82257965 传真:010-82257962-999 网址:http://www.bjautogo.com/400products.htm

楼主:
有很多西门子伺服系统的资料建议大家去看,不错!

楼主:
我终于找到资料了,谢谢楼主!

网友A(2006-06-30):
李先生:
我这里有一台伺服电机,型号为1FT50761AF711EA0,现在电机能够正常工作,但电机温度太高(120度),伺服驱动模块经常报警温度太高,不知是什么原因,请指教,谢谢!

楼主:
同步电机热效率很高,所以没有散热风机,电机在100左右可以正常工作,但是你这种情况是不是因为电机长时间过载运行造成的,顺便检查一下是不是负载不正常,如阻力太大,是否有材料变形或机械死点等!

网友A:
谢谢楼主。我们检查过机械传动部分,没有发现问题。此电机为阻尼电机,与另一台电机实现货物传送。有没有可能是参数设定不合理造成的?请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06-09-18):
如果机械传动部分没有问题,而且是刚不久发现电机突然变得温度太高的话,可能电机因为潮湿或灰尘等引起效率下降。可以做这样的尝试,对驱动重作初始化让机器运转,如果温度不高,说明参数有问题,可以考虑修改参数。如果温度还是很高的话,就对电机特性进行优化,如果不能解决问题可能是电机已经有了硬损伤了,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要么就送修,要么就就等着电机坏了换电机吧!

网友A(2006-11-07):
李先生:
我们现在有一台伺服电机驱动的转运小车,其在带动货物从A点运动到B点过程中抖动特别厉害,我们修改了程序中的加速度与速度,现象并没有好转,您能帮助分析一下吗?谢谢!

楼主(2006-12-13):
下面引用由学海也无涯在 2006-11-7 10:01:00 发表的内容:
李先生:

 我们现在有一台伺服电机驱动的转运小车,其在带动货物从A点运动…
--------------------------------------------------------------------------------------------
这种情况要看一下是高频振荡还是低频振荡,若是高频振荡(如电机发出啸叫声,抖动基本看不出来,只能听到),多半是因为参数设置的问题,可能需要修改的参数有位置增益和位置积分时间、速度增益和速度积分时间,一般不用修改转矩的控制器,还有一种可能是不是因为参数设置有误,你加了速度预控,请检查一下;若是低频振荡,则情况较多,主要可能是因为机械共振,试着修改位控速度看能不能解决!祝好运

网友A(2007-04-13):
李先生:
我用STEP 5监控S5-95 PLC程序时,找不到输入、输出点,标志位输出(F)也找不到。请问是什么原因?请李先生尽快给予帮助,谢谢了!

楼主(2007-06-08):
Sorry,S5我不熟,请高手解答!

网友B(2008-11-27):
S120电机点动调试中 老是出现说参数错误, 连不上
我是按手册上说的步骤调的阿?
请教高手 怎么回事?

网友C(2010-10-03):
1FK7电机驱动器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