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替换台达变频器

楼主(2005-03-18):
替换台达变频器,KOYO的PLC,RS485通信协议3.7KW一台1.5KW一台

网友A:
台安变频器完全可以。 RS485通信模式(通信模块选购) 采用ASCII UNIT通信格式,可与PC/PLC及其它控制设备实现1对1或1对多通信。 RS232通信(通信线缆选购) 提供PC通信软件—Drivelink,可读取/设定/备份/比较变频器参数 现场总线通讯模组(选购) PROFIBUSE DEVICENET 台安变频器有:SV300(矢量+内建PLC功能)系列 N2系列(通用型)系列 V2系列(矢量型)系列 三种系列变频器产品。 国际认证:UL、CUL、CE 我公司为台安变频器/PLC/GENIE/触摸屏华中地区一级代理商。 请将您的联系方式及具体地址发往我的邮箱或致电咨询,以方便向您邮寄台安资料。 武汉台德 贾先生 13098806524 jtx1688@163.com

网友B:
可以用时代TVF2000代替台达VDF系列,昨天刚刚做完,效果不错你可以选用,放心使吧。

网友C:
其实国内的许多变频器多可以替代! 烟台惠丰的,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D:
还有深圳正弦的品牌 http://www.sine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