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两个CPU315-2DP 之间作主从(PROFIBUS-DP)的组态

楼主(2005-03-18):
两个CPU315-2DP 之间作主从(PROFIBUS-DP)组态的时候,为什么只能设置主站,从站无法设置。在Poperating Mode>下,默认为DP master,DP slave根本不能选择,请前辈指教 谢谢

网友A:
两个都要设为DP master!

楼主:
不是啊,今天解决了。一个DP master,一个DP slave

网友B:
跟你选择的cpu型号有关,有的cpu不能选择DP slave

网友C:
CPU315-2DP只有一种型号可以组态从站,选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但是可以选择profibus别的通讯方式,来实现.

网友D:
请教高手:使用国产导线 PROFIBUS-DP 传送距离有多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