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高手请进FIX Dynamics Historical Data

楼主(2005-03-18):
我用vxdata时,FIX Dynamics Historical Data后SQL :selece * from fix where (fix.tag1 >40) and (fix.tag2<60) 怎么就老是连接出错啊?我本想选择曲线显示的时间段的 SELECT * FROM FIX WHERE (FIX.DATETIME BETWEEN {ts 'QP1'} AND {ts 'QP2'}) 的,但是也是不行.我只是想实现把我要的时间的历史数据写到EXCEL或ACESS中. 请楼下的赐教.

网友A:
不能用BETWEEN,用一个大于一个小于就行了!

网友B:
DATETIME > {ts '2004-09-15 11:15:26'} and DATETIME < {ts '2004-09-16 17:20:26'} 你的QP1和QP2 需要在控件的动画属性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