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特制微电

楼主(2005-03-18):
哪位仁兄、高手的单位可以加工我需要的电机?要求就下面的差不多啦: 微电机要求,功率6w左右或更小都可以,尺寸也是越小越好。最关键的是,电机的传动轴要空心的,轴孔内径8mm左右,外径12mm左右(价钱可要合理啊),如果有相应的调速系统就更完美了。保证电机0-600rpm能无级调速,而且低速下(2rpm、3rpm)能稳定运行(最好能数字显转速:))。 谢谢啦!!!!

网友A:
“电机的传动轴要空心的” 成品电机的传动轴没有空心的,怎么办? 1.专门定做电机. 2.现有电机加工改制. 3.用变速机构,变速机构的传动轴是空心的. "小妖"你选哪种方案? 这也取决你是想做一台,还是想做1万台;想花100元还是想花100万元。 对了,电机还没有选呢!还是先选电机吧!

网友B:
楼上的老兄说的对,首先要看你的量有多大,你自己的承受单价是多少,电机的其他要求是什么,急需还是后期供货,然后才能讨论.

网友:
我可以做,联系我啊.qq: 335758117 13810254967